[求助] DC 2012.06版,每次一开GUI就crash

楼主(2012-12-04):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同样问题?

$> dc_shell -gui
或者
dc_shell> start_gui
都crash。几个SP版也是这样,真是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开GUI,只用shell模式就没啥异常;一开GUI就crash。

网友:
something wrong with CRACK????
My shell mode always crush with memory over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_shell -gui,过一阵直接退出回到系统提示符:

  [~/temp]$ dc_shell -gui

                      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DC Ultra (TM)
                             DFTMAX (TM)
                         Power Compiler (TM)
                           DesignWare (R)
                           DC Expert (TM)
                         Design Vision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DFT Compiler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 Compiler(R)

          Version G-2012.06-SP2 for RHEL64 -- Aug 31, 2012
               Copyright (c) 1988-2012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Initializing...
[~/te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shell模式无异常。只是一开GUI,同样crash:

    [~/temp]$ dc_shell

                      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DC Ultra (TM)
                             DFTMAX (TM)
                         Power Compiler (TM)
                           DesignWare (R)
                           DC Expert (TM)
                         Design Vision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DFT Compiler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 Compiler(R)

          Version G-2012.06-SP2 for RHEL64 -- Aug 31, 2012
               Copyright (c) 1988-2012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Initializing...
dc_shell> read_ddc -help
Usage: read_ddc    # Read one or more ddc files
        [-scenarios scenario_list]
                               (list of scenarios to be read from ddc file)
        [-active_scenarios active_scenario_list]
                               (list of scenarios to be made active)
        file_names             (Files to read)

dc_shell> list_lic

Licenses in use:
        Design-Compiler
1

dc_shell> start_gui
[~/temp]$

楼主:
补充:
1)老版本,包括2011.09,正常无此问题
2)同样2012.06版的icc,正常无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待更新吧,这版本有问题,不过也有解决方法,而且不是一劳永逸的,等待更新吧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dc_shell -64 -gui”,这种方式对于避免memory overflow有很好的效果

楼主:
    [~/temp]$ dc_shell -64bit -gui

                      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DC Ultra (TM)
                             DFTMAX (TM)
                         Power Compiler (TM)
                           DesignWare (R)
                           DC Expert (TM)
                         Design Vision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DFT Compiler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 Compiler(R)

          Version G-2012.06-SP2 for RHEL64 -- Aug 31, 2012
               Copyright (c) 1988-2012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Initializing...
[~/temp]$

之前已经是RHEL64版本了。

网友:
log,你把那个贴上来,大家才能debug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在使用64位版本的时候最好加上“-64”或“-64bit”,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DC会按照64位系统使用内存,从而避免memory overflow的现象,如果不加,虽然还是启动的64位版本,但是经常会出现内存崩溃的情况,我原来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楼主碰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加上“-64”选项后有没有继续crash?

楼主:
log,你把那个贴上来,大家才能debug
引用 网友C:

    6楼、7楼、12楼 回帖,分别是几种情况下crash的log。

    原汁原味,一字不落。

    莫非你的电脑有问题,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回复  分特

    是的,在使用64位版本的时候最好加上“-64”或“-64bit”,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DC会按照64位系统使用内存,从而避免memory overflow的现象,如果不加,虽然还是启动的64位版本,但是经常会出现内存崩溃的情况,我原来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楼主碰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加上“-64”选项后有没有继续crash?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没错。但是,
12楼已经贴上dc_shell -64bit时仍然crash的log,原汁原味,一字不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贴的那个不是crash的报告吧?我看到的是DC启动后直接退出而已,crash后DC一般会报出“Fatal xxxx”,从楼主贴出的来看我感觉像是在initial阶段直接退出了,因为也不像是license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应该会给出相关的提示。楼主有没有手动修改过".synopsys_dc.setup"这个文件?建议看下DC的“command.log”,里面有initial阶段调用的全部TCL命令,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我刚才又看了下楼主之前贴出来的,貌似楼主在shell模式下list_lic的时候只有DC的license,印象中DC的gui好像是独立的license,再建议楼主试下“design_vision”的命令,看看DC有什么提示,确定下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远程登录即可

网友(2013-01-21):
我也是一样,感觉是license的问题,license可能比较老

网友(2013-03-04):
I have faced the same problem. Any solution?

网友(2013-08-02):
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感謝LZ發表讓我早日換舊版的DC

网友(2013-10-03):
do remote login --
ssh -X <username>@<hostname>
ex: "ssh -X gubbald@localhost"
enjoy!!

网友:
gui不常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方法很管用,谢谢!我是从http://www.blogbus.com/bb2hh-logs/235327910.html 下到的,里面安装的正是DC201206,碰到一样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4-08-21):
我用的也是DC2012,暂时没有这个问题 。。

网友(2014-11-28):
或许真的是软件太新了,snps还没有完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