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卡CMD17命令

楼主(2012-12-04):
sd卡发送cmd17 命令之后,没有开始数据传输。数据线一直为高,返回卡的状态是在Transfer state.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求解答,跪谢!!

网友:
你仔细看看SD的协议,SD控制器发送CMD17后,SD卡应该从Trans 状态转到Data状态,所以你的情况SD卡返回的响应有问题,我记得返回的响应状态应该是十六进制900,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响应900也是在transfer state,数据传输过程中应该是data state,传输完成之后就应该返回transfer state,所以应该是对的,现在我的响应是0x00000920,不知道对不对,关键是没有开始数据传输,不知道为什么呀。那个cmd17的参数设置(也就是sd卡的地址)应该怎么设置,我直接设置成0x000000了,也就是读取第一个扇区的值。不知道地址设置的对不对呢??

网友:
1, 如果你是做embeded 开发,那么我默认你的sd host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a. cmd17的参数设置应该是os给的,即从卡的什么地址开始读取数据.
b. 检查是否有cmd complete interrupt。
c. 从cmd line读回的32-bit response是否有错(看spec),如果response不对,说明card没有接受你的cmd17,请检查你的软件流程是否符合spec。
2. 如果你是做硬件设计,请保证这个时候clock是工作的,否则卡不会返回数据给你。

网友:
你返回的response 0x0920不对,你在cmd17之前是不是发了cmd55?那么这就表示你这个个cmd17是acmd17.请仔细看看spe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发送的cmd17的响应是0x0900,应该是对的了。但是还是没有开始数据传输. 我用fpga调的,是做的硬件设计,用的opencores上面的sd卡控制器的ip核,整个控制器由硬件实现。你说的保证这时clock是工作的,是什么意思?sd卡的时钟是系统时钟分频给它的,我一直没动过,还要怎么保证clock是工作的?谢谢!

网友:
response应该是正确的,请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检查发送sd interface status after issuing cmd17。
如果发送命令之后sd interface clock stop,表明host禁止card 送数据出来。

网友:
还有两个方向:
1, 你收到cmd complete interrupt 没有,如果没有,你收到什么error interrrupt?
2, 你的SD host的timeout是多少(忍受多长时间没有数据送过来)。
3, 实在不行,用modelsim做模拟你的firmware流程,这样可以同时check 硬件逻辑 和软件流程,当然很耗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d interface clock stop,是sd卡自动停止clock时钟,也就是sd卡不接受时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sd clock是host驱动的,当然只有host能开或停clock。
不存在sd card不接受clock的问题,整个sd card都是靠这个clock工作。
当host里面的fifo full的时候,它不能接受更多的数据,那么它会停下时钟阻止card送数据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恩,但是我这个主机里面好像里面没有不给sd卡时钟的命令。
2、数据都没有开始进行传输,fifo应该是空的,也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1, host stop clock是一个硬件行为,不需要软件介入。
2,如果clock和card没有问题,请检查你的software flow,是否正确的执行了handshake 流程。
3,你是学生还是engineer? engineer 是不用 “好像” “应该”之类的措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学生呢,刚开始学这个,还不懂,所以要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呵呵,学生到这一步很错了。

网友(2013-09-11):
你好,我的CMD17命令返回值错误,无法读取数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12-27):
我的CMD17的返回值已经是0xB00了,card状态处于data状态,但是在传输过程失败了,在状态机中的某一状态 卡住了,提示FIFO已经满了,可是我做FPGA验证之前的RTL都仿真没问题了啊,真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大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返回值不对说明SD卡的状态不对,你之前的初始化肯定有问题。

网友(2015-08-05):
哈哈,看到你们回复的真好。我也正准备用FPGA控制SD卡FAT32.主要是读取SD卡里的数据。我准备用SD卡的4线模式,毕竟我在做毕业设计,要求传输速度。网上很少有SD模式的资料。基本都是SPI形式的,SPI的话有现成的控制模块。不知道诸位能提一点什么建议吗?特别是SD模式的使用方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14# macdir这些基本都是毕业设计,亲。对你们工作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小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