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FPGA验证需要哪些知识呢

楼主(2012-12-04):
请教一下 ,做FPGA验证需要哪些知识呢
大家推荐些书籍吧
小弟最近在公司要做FPGA验证了,公司是做ASIC的

网友(2013-01-09):
回复 楼主:

请问在ASIC公司做FPGA验证,主要的工作内容详细是什么样子的?写testcase\testbench?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1)先了解FPGA的Synthesis / mapping / place & route flow;

2) 了解一些FPGA vendor的特殊部件,比如PLL/clock buffer/debug等,还有一些高速接口;

3)你们ASIC的相关领域知识.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可以经验分享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了解你所用的芯片,如xilinx、altera、actel等2、熟练掌握硬件语言 ,如verilog 、system verilog等

FPGA原型验证需要的知识和技巧比较多,除了以上两点外,还需要对硬件和软件都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2013-09-16):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您下:1、需要了解芯片的哪些信息呢?里面的接口和原理图?原理图貌似信息很多,在应用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去用到这些原理的。
                 2、在做原型核的验证的时候,有用到testbenc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