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dont_touch_placement问题

楼主(2012-12-04):
各位兄弟,如图1所示,图中的两种设置方法有啥区别啊?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图1

图1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attribute:Sets an attribute to a specified value on the specified list of objects.
    set_dont_touch_placement:Fixes the location of a cell or cluster.

楼主:
这两个命令的效果一样吗?谢谢。

网友:
好像是一样的,

set_dont_touch_placement 来的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