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在台灣旺宏下過線嗎??

楼主(2012-12-05):
有人在台灣旺宏下過線嗎??

不知道有沒有高壓 process ?  PDK support ??

网友:
有的!但是旺宏的工艺做epi,需要到第三方fab做。他们和UMC,TSMC ext台企fab有业务合作。

楼主:
旺宏一直說他們有EPI

以高壓PROCESS 來說還強調MASK 會少些,
台灣有些FAB 高壓PROCESS 太多道MASK , 連 zener , native_mos
都額外去弄

但旺宏  MODEL ?  process 夠穩嗎?
還有聽說他們也有類似 tscm 600~700v .
目前 vanguard  Nuvoton  旺宏  UMC  TSMC  全都有超高壓能力,
但這LDMOS 當MOS SWITCH 能流多大電流??
SIZE 又多大?

网友(2013-03-08):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们讲的高压process是不是指类似标准process的HV CMOS process? 因为我正在做一个使用这种制程将控制部分和大电流大电压mosfet集成到一起的project, 之前我了解到discrete power MOSFET也是IC的一种,很好奇它们是用什么process制作的。

网友(2013-07-25):
旺宏 UHV process 多少 LV  MV  是多少 rule ?
esd 是否 OK

楼主:
discrete power MOSFET 一般是垂直 umos  .但
ic process 的 dmos 差異很大吧 .

對拉 有些 代工廠的 ultra high volt mos esd 是不過 2kv .
可靠度不好
那一家 ?
有去投的 應該會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