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日一题1205

楼主(2012-12-05):
1、What is LEF? what it's difference with GDS?
    LEF是做什么用的?与GDS的区别是什么?

2、下面的代码输出是什么,为什么?
     void foo(void)
    {
    unsigned int a = 6;
    int b = -20;
    (a+b > 6) ? puts("> 6") : puts("<= 6");
    }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参与讨论者将有信元相送。
-------------------------------------------------------------------------
1、
LEF是一种简化版的GDS,它只包括size和metal层有关的信息,比如pin,blockage等,其他base layer的东西只在GDS里面可以看到。同时LEF还有一些GDS里面没有的信息,比如,metal的R,C,routing and placement rule等。
LEF是一个文本文件,可以修改编辑。GDS是二进制文件,比较难修改。
2、
这无符号整型问题的答案是输出是 ”>6”。原因是当表达式中存在有符号类型和无符号类型时所有的操作数都自动转换为无符号类型。因此-20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正整数,所以该表达式计算出的结果大于6。这一点对于应当频繁用到无符号数据类型的嵌入式系统来说是丰常重要的。

网友:
第二题:">6"

网友:
第二题:> 6,要变换成无符号的。

网友:
LEF:(library exchange format),叫库交换格式,它是描述库单元的物理属性,包括端口位置、层定义和通孔定义。它抽象了单元的底层几何细节,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以便允许布线器在不对内部单元约束来进行修订的基础上进行单元连接。包含了工艺的技术信息,如布线的层数、最小的线宽、线与线之间的最小距离以及每个被选用cell,BLOCK,PAD的大小和pin的实际位置。cell,PAD的这些信息由厂家提供的LEF文件给出,自己定制的BLOCK的LEF文件描述经ABSTRACT后生成,只要把这两个LEF文件整合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GDSII:(版图输出文件)
它是用来描述掩模几何图形的事实标准,是二进制格式,内容包括层和几何图形的基本组成。

网友:
不会的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彩壳网也玩吗

网友:
我里顶一下

网友(2013-02-06):
嗯,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