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衬底偏置和衬底驱动技术的区别!

楼主(2012-12-05):
各位大侠们,请问衬底偏置和衬底驱动技术的区别是什么,哪种技术应用的比较广些!

网友:
Clarify your questions before others can help you.

网友:
看论文中衬底偏置用的较多,模拟和射频都有用。衬底驱动只在低功耗放大器中见过,而且增益低,噪声大。

网友:
这个还真不了解,太菜了

网友A(2016-02-06):
回复 网友B:

some paper . book
有本还不错书  讨论 leakage

一般 substrate bias 是微调 mos threshold ..
不过没用到这类 process
substrate driving   衬底驱动  ?

    Leakage in Nanometer CMOS Technologies.part4.rar (6.56 MB , 下载次数: 50 )
Leakage in Nanometer CMOS Technologies.part3.rar (13.67 MB , 下载次数: 71 )
Leakage in Nanometer CMOS Technologies.part2.rar (13.67 MB , 下载次数: 71 )
Leakage in Nanometer CMOS Technologies.part1.rar (13.67 MB , 下载次数: 72 )

一种基于衬底驱动MOS 技术的超低压运算放大器.pdf (249.53 KB , 下载次数: 77 )

衬底驱动MOSFET 特性分析及超低压运算放大器设计.PDF (318.69 KB , 下载次数: 63 )

Bulk-Driven Circuits.pdf (231.68 KB , 下载次数: 88 )

网友(2016-03-25):
衬底偏置

网友(2019-12-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ome paper . book

感恩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