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modelsim中都在使用哪个脚本语言

楼主(2012-12-05):
大家modelsim中都在使用哪个脚本语言,哪种脚本语言比较流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TCL教程都没怎么讲在MODELSIM如何使用啊?请问可以推荐个相关的教程吗

网友:
好多软件在tcl的基础上加了自己的东西,比如modelsim、quartus什么的……这个还要看软件的用户手册什么的……

网友:
脚本语言首先给你推荐perl,用了你就知道好用。

但是其他的也是必要的TCL,还有BASH。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但是perl有适合modelsim方面的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TCL教程都没怎么讲在MODELSIM如

网友:
modelsim下面一定是tcl,有一个pdf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