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config_db#(int)::get()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2-12-05):
uvm_test_top
  env
    i_agent
      drv
      seqr
上面是UVM架构,env下有i_agent; i_agent下有drv(driver),seqr(sequencer)。在env里把packet_sequence设置成seqr(sequencer)的default_sequence。
问题:  在test中如下设置:   uvm_config_db #(int)::set(this,"env.*.seqr","item_count",4);
          在packet_sequence中必须这样写:
uvm_config_db#(int)::get(m_sequencer, "", "item_count", item_count);

关键是在所有的文件中都没有 m_sequencer,这个m_sequencer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换成this,或者任何别的符号都不对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m_sequencer为sequence的属性, 你可以查一下uvm的源代码,  是用于运行此sequence的sequencer的指针.

由于uvm_config_db是根据层次化路径起作用的,  由于sequence是object, 不是component,  不存在路径,  只能借助于它运行的sequencer的路径起作用, 所以必须为m_sequenc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下源码,确实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