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ALTERA PCI IP核,电脑启动会死机。 自写的代码不死

楼主(2012-12-05):
最近用EP2C8芯片 设计一款PCI卡。
属于采集卡之类。

目的接受光纤数据到pc端。

自己写的简单PCI32 target代码,能顺利启动,电脑也能识别卡。
为了提高效率,需使用PCI32 Master,只能使用PCI IP核,但是
只要使用IP核,即使最简单的target都会导致电脑无法进入windows界面(能通过BIOS)。

有无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 万分感谢。

附上原版原理图, DDR+Serdes+光模块+FPGA。

网友:
驱动有问题 或者pc端 或者pci端 驱动问题

网友(2013-04-04):
看看你的情况

网友:
既然能通过BIOS,也应该能进入DOS吧。可以写一个dos程序,读PCI配置空间的内容,比较自己写的Target和IP核的Target,看两者的PCI配置空间的内容是否相同。

网友(2014-02-20):
多看看pci core的用户手册,再看看参考设计,altera的pci core很好用的~

网友(2014-04-03):
回复 楼主:

   您的源程序能发给我学习学习吗?

网友(2016-03-19):
楼主大骗子,搞个电路图在这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