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sentaurus tcad segmentation fault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我在redhat server 5.5 x86_64上安装sentaurus tcad,运行 swb 时出现segmentation fault,但在同一台机子同样的系统,把redhat系统装在VMware上软件就可以运行了,有时也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但reboot一下又好了。
安装好的软件要求系统把libstdc++.so.6从3.4.8升级到3.4.14,我直接把gcc升级到4.5.2,libstdc++.so.6就已经升级到了3.4.14.但在没装虚拟机时软件运行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不知道如何解决。
我想把软件装在dell服务器上,不想用虚拟机,用了虚拟机运算性能会降低,但不装虚拟机软件运行就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已经一个月了解决不了。请给位大神帮帮忙,跪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3-01-24):
我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虚拟机VMWARE8+RHEL5.7,是好的,直接装服务器出现问题。经过摸索,后来是因为虚拟机和服务器上的RHEL5.7装的RPM包不一样导致的。装成一样后,就没问题了。
供参考,希望对你有用。我自己也摸索了一个礼拜了。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