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 latch up问题

楼主(2012-12-05):
关于latchup:1有没有可能latch up是瞬时产生,并不是使芯片永久损坏。
2数字自动布局布线产生的版图中会产生latchup吗?

网友:
可以防止的, drc,lvs,erc检查过了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產生 local latch-up,
曾經看過, 一開電源, 沒clock, 電流狂流 40mA~80mA,
analog IP 沒有大耗電.

网友:
不要太相信  foundry DRC ERC.
如果 foundry DRC / ERC rule 沒針對 latch-up 寫一些附加的 rule.
跑過也無法保證什麼.

公司內部有專門針對 Latch-up 再修過 foundry 提供的 command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可能latch up 只是瞬间存在么?

网友:
不會.
一但進入 latch-up, 只有關掉電源一途.

Latch-up 是一個正迴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