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仿真

楼主(2012-12-05):
我需要做一个LC DCO,需要先设计好一个合适的电感,但我不太清楚电感的相关参数,即感值L和Q值具体应该怎么仿?
我在论坛上看到说用sp仿真,然后看Z参数,但是我不太清楚相应的port应该怎么加,port的参数应该怎么设,以及sp仿真的参数应该怎么设,希望大家能够具体的说明一下!
另外就是想问一下smic18mmrf工艺中的dif_ind_rf和ind_rf两种电感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看ckt文件中两种电感的port1和port2都是分别在Metal6和Metal5,如果前一个是一些论文中提到的差分对称电感,它的port1和port2不都应该在Metal6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下电感的LAYOUT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已经弄清楚了两者的区别了

网友(2015-08-04):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HFSS里面电感参数应该怎么仿真啊,主要是怎么加端口的问题?比如我有一个螺旋的线圈,两端的距离很远,也没有一个共有的参考地平面,这种情况下怎么加端口呢。。

网友(2015-11-22):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一下,smic18mmrf工艺中的dif_ind_rf和ind_rf两种电感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问一下,LZ的LC DCO的电感有自己设计过么?

网友(2016-10-14):
请问具体的仿真方法!

网友(2025-01-11):
请问一下 工艺库的电感值应该怎么修改呀

网友:
请问一下 这个工艺库的电感值应该怎么修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