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带隙基准源中负温度系数三极管Vbe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12-05):
书上写的典型的300K时,Vbe=750mV。哪如果想计算90℃时,也就是363K时,Vbe等于多少,怎么算啊?求大神~

网友:
看看书吧,看看VBE与温度的关系式,然后推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查书能算出来,我就不来问了......

网友:
这个看书也是个趋势吧。实际的值要去看不同工艺的具体数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Vbe=750mV,T=300K时,dVbe/dT约为-1.5mV/K,如果变化90K,大约为615mV,这个是近似估计,具体的值仿真可以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以前会算来着,现在忘了,仿真和理论计算差不多,649mV
温度系数不是恒定的,他随温度和Vbe变化而变化

网友:
可以近似。

楼主:
最基本的,300K时,Vbe=750mV,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2013-08-15):
回复 楼主:

    750mv我也不懂,但是你开始提出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拉扎维课后习题11.9,迭代后
363K0.657V -1.489mV/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