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CS和LDV哪个好用对于IC设计来说。

楼主(2012-12-05):
请问VCS和LDV哪个好用对于IC设计来说。

网友:
不知道是不適用得到

网友:
功能有差异,不好比较!这跟IC设计有个毛关系啊!?
IC设计的各个阶段用的软件都不是一个软件,上面两种只是仿真用的,LDV没用过,现在还有单独的LDV么?不都整合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