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式证明

楼主(2012-12-05):
好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都展开就可

网友:
都展开,约掉Z1^2 and Z2^2,讨论-|z1|*|z2|, Z1*Z2 and |z1|*|z2|就可

网友:
讨论中间项即可

楼主:
带绝对值符号的怎么展开?

网友(2013-01-22):
回复 网友A:

   |z|^2=z*conj(z). 中间项可以按此展开。等于:r1^2+r2^2+2r1r2cos(theta1-theta2).

楼主:
   你太牛x了,这个都可以想到!

网友(2013-07-05):
By triangular inequality, |z_1| + |z_2| >= |z_1 + z_2|. Then |z_1 + z_2| + |-z_2| >= |z_1|, it implies |z_1 + z_2| >= |z_1| - |z_2|. To prove the triangular inequality, you can simply square both si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