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围书中的 辅助定理 的Gm定义

楼主(2012-12-05):
本人刚开始学模电,有个问题希望懂的兄弟们帮忙解答一下
拉扎围书P56 有辅助定理,对Gm的定义是 输出与地短接的时候电路的跨倒,请问为什么要输出与地短接呢?

不能理解,请高手点解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声明我不是高手,我是菜鸟一枚,这个GM是等效的,它是总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的比值,在小信号的时候VDD是按接地算的,所以最后的输出电流都是从输出接点到GND 。可能没说清说的不太正确,还请真正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诺顿定理,将电路等效为电流源和输出电阻并联,求电流源的时候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