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fbicfb版主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06):
tsmc65nm的库中,lef等一些文件的命名中都有6mT1,6mT2,7mT1,7mT2,8mT1,8mT2,但是9m的只有9mT2的字样。请问T是不是指的是Thick的意思,如果是厚度的话,指的是什么厚度,是每层金属的厚度吗?谢谢。

网友:
我来试着说说看吧,请版主指正。
T 是thick 的意思,T1/T2 指的是最上层用1层或2层厚金属的意思。这个厚金属的厚度有几种,Y/Z/R/U,分别对应不同的厚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