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的多继承

楼主(2012-12-06):
初学UVM,请问一下各位,UVM支持多继承吗?我想在testbench中定义两个transaction,可以吗?我实践的结果是不可以,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
我不大明白你想说什么,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我目前只能理解你想要两种激励,如果是这样的话,用sequence能很简单的将两种激励放一起呀。所以又觉得不像。为什么要在testbench中定义两个transaction呢?UVM中transaction都已经放在sequence中了,在testbench中只需要为sequencer指定其default sequence就行了。所以你这个描述我搞不明白呀。

楼主:
回复 2# oscillator_cn1 谢谢吖,解决了,我之前的理解有误

网友:
可以使用,只是你在driver的时候要注意。
我看了书上说,不推荐这么用,你可以定义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帧结构,然后每次重新组织。

楼主:
回复 4# gata8848 对了,你学习UVM用的是什么资料阿,有中文的吗?能不能介绍一下阿,我正苦于没有更多的资料阿~~

网友:
就是一本绿色的。我也是有时候,一些语法不懂得时候去看看。
其实这个玩意,我总觉得实现的方法有多种。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对象的操作很灵活的;可以定义N个Transaction。只是看你如何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02-01):
SV不支持多继承把。

楼猪说的多继承是不是指“C同时继承A和B”。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