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布局布线Sroute之后电源pin处出现SameNet violation,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06):
我用Soc Encounter对一个模块做自动布局布线,在做完SRoute后,进行Verify Geometry检查时,在1.8v电源pin VDDQ1和VDDQ2处,出现SameNet类型的violation!
    请问,这个SameNet类型的violation是造成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请各位知情者,给予指点,不胜感激!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3-06-14):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告诉我一下samenet怎么回事,如何解决吗,谢谢!

网友(2015-01-29):
同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