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pad以及一般io pad 选择

楼主(2012-12-06):
现在要给项目选择padI2C是用数字实现。请问各位大大,SCLSDA是否该选弱上拉类型的padSDA选择普通的三态pad可以么?

一般选择io pad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麻烦各位大大帮忙解决,在此感谢

楼主:
没人回答!顶起!

网友A:
可以吧  , i2c 很慢的速度,啥pad都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在选择io pad一般要考虑哪些东西呢?第一次做全芯片设计项目,最近在io pad选择上很纠结,怕选择不好整个芯片就挂了!

网友:
同感。。别的组的童鞋说当年都是为了保险,只用一种pad。。我感觉,输入pad应该选带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同求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上拉或者下拉呢?

楼主:
自己顶起!
请大牛帮帮忙!

网友:
选择上拉或者下拉要结合design本身,如果IO出现defect,那么上拉或者下拉可以保证chip内部的safe value.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这样是不是就安全性更高呢?
    pad类型里有施密特类型,选择施密特类型的pad是不是比其他普通的要好?因为施密特可以去毛刺!

网友:
这个和应用有关系,一般I2C master的SDA和SCL都是OD输出的,可以外挂5V或者3.3V,输入也许也要5V tolerant.
弱上拉一般都适用于芯片输入,输出一般拉不动,电阻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不能不管3721就加上上下拉,你想好了,有电阻,自然就会有电流,也许在你不希望的状态也会有较大的灌电流或者拉电流经过主芯片。
斯密特特性也是同理,用时候考量下,找个最合适的IO。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这是我的选择:
  SCL我选择普通的输入io ,
  SDA选择普通的三态口,然后在外面上拉
  复位和时钟选择带 施密特 的输入io,可以去除干扰
  其他输入口选择普通的输入io
  输出口则是根据外围允许的最大电流选择相应的输出io

不知这样选择可否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2018-07-02):
回复 楼主:

我只是为了赚信元。。。

网友(2018-10-16):
楼主,请教一个东西;
NXP的I2C文档上面说明I2C是一个可以挂不同电源域芯片的open drain的总线;
比如有的芯片3.3V的,有的芯片5V的;
那么上拉电阻是拉到3.3V还是5V呢?
但是输入呢?如果3.3号送到5V的反向器或者施密特,通了漏电
如果5号送到3.3V的IO,IO的ESD clamper什么的不是也通了吗?

网友(2019-01-11):
回复 网友E:

    有一种器件叫I2C隔离器,了解一下

网友(2023-06-01):
没有看到答案呀

网友(2025-04-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教一下IIC_PAD如何设计吗?可以有偿。

网友:
楼主最后问题是咋解决的?自己设计pad吗?还是找晶圆厂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  , i2c 很慢的速度,啥pad都行啊

不需要考虑时序吗?还有波形整形。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