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抽lef时pin step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在这一步的时候,工具报告一个如下信息的warning:

no overlapping geometry has been found for text lable "data_in" at (坐标值),therefore no corresonding pin can be created

我在“Map text label to pins”的这一步填写如下信息
((M5_CAD TEXT) (ME5 pin))

data_in是在metal5出的ME5 drawing,但是被我改成了ME5 pin,所以上述的第二个括号是(ME5 pin)

网友:
TEXT改成lable试试

网友(2013-01-0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Pins Step中这个Map text labels to pins格式到底怎么写?我试了很多都不行,最后按照(label layer)的格式写成(METAL1 METAL1)是可以通过格式要求,但是不放心是不是对的。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建议用laker出lef吧, 比abstract好多了,

abstract太落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木有用过laker,abstract抽lef实在是麻烦,那么多选项。不同的文档写的又不一样,着实伤脑筋啊。

网友:
还没用过laker提lef,只会virtuoso加abstract来提。提lef的第一步应该就是提pin的端口吧,用到几层就写几层就可以了
比如3层的情况:填上(M1TXT METAL1)(M2TXT METAL2) (M3TXT METAL3)就可以了

网友:
在“Map text label to pins”的这一步填写如下信息
((M5_CAD TEXT) (ME5 pin))

这是哪个fab ,能透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透露,额。。。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前面的回复,还是想解释一下。

Abstract这个工具的确有很多地方设置比较特殊,和我们一般的analog layout不一样,因为这东西本来就是给数字工具提供LEF的。建议你好好看看帮助文档,而不是不停的试参数,其实你的问题文档中说的很清楚。

pin step中的map text label to pins写什么,其实很清楚。第一个项是你打label的层,第二项是你的金属层。由于layout层是LPP,所以你可以写metal2,也可以写成(metal2 pin),后面一个写法就更精确。

你写的那个warning也很清楚,你在一个坐标上用data_in打了字,但是下面没有找到对应的金属层,所以不能建立Pin。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3-08-10):
看了下问题差不多,还是没解决,郁闷

网友(2014-07-05):
请问,楼主你当时这个问题时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样。。。。。

网友(2014-09-22):
回复 网友B:

   (1 2)1处写你的label用的层名字,2处写与1对应的metal名字,比如说(m1txt metal1)或者((m1txt label)(metal1 drawing)),至于这里要如何写得看你输入gds时候用到的map中名字是怎么定义的,对应不上当然会报错了

网友(2015-06-02):
我写入(M1TXT METAL1) (M2TXT METAL3) (M3TXT METAL3)表明语法没问题,可是我明明有端口对应在M4.M5,M6上,同样的格式就提示我M4TXT,M5TXT,M6TXT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