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perl local my our 的前世今生

楼主(2012-12-06):
Perl中的变量作用范围 local, my, our与全局变量

很古老很古老以前......嗯,不用老到白垩纪,那时候的Perl是自由射击的。没有什么定义变量的说法,所有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也不需要任何 定义就可以使用。后来就出现了local, 再后来出现了use strict 'vars'和my, 再后来又有了our......所以今天的Perl大陆就有了崇山巨岭,一些变量就被限制在盆地里,老死于桃花源中也。

因为要使用一个跨模块全局变量,研究了一下Perl的变量作用范围,写一点笔记吧。

1. 首先说our, 这个最晚出现但其实质却最早出现的变量修饰符。众所周知,在Perl不使用use strict 'vars'的时候,你可以任意使用变量而不需要实现定义:

$szStateMachineStatus = undef;

这行代码在使用了use strict 'vars'以后是编译不能通过的。如果这个变量是一个全局变量,那么可以定义

our $szStateMachineStatus = undef;

这个效果和在不使用use strict 'vars'时一样。"一样"意味着什么呢?

our $szStateMachineStatus = 'init';
{
$szStateMachineStatus = 'inited';
print $szStateMachineStatus;
}
print $szStateMachineStatus;

打印的结果是两个'inited'。顺便说,用our定义过的变量,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再次用our定义,仍然和第一个our定义的变量是同一个。

2. my

慢慢地有人觉得Perl的"自由射击式"变量定义法则不行,最突出的就是一些常会打错字(typo)的人。假如你定义了一个变量叫$ szStateMachineStatus,可是在某个地方写成了$szStatMachineStatus,少了一个e。因为不use strict啊,所以没有任何警告,可以这样用。结果就是出了错你就慢慢debug去吧,很浪费时间,不符合Perl的懒惰文化。

然后就有了use strict 'vars'和my。有了use strict 'vars'以后,所有的变量在使用前必须先被定义。my的法则很简单,只在当前作用域起作用。比如说定义了
my $szStateMachineStatus;
那么如果是在文件头定义的,作用范围就到文件尾,在子函数里也能用。如果是在子函数里定义的,那么作用范围就只到函数结束。试看以下代码
foreach my $szName (@arrName){
print $szName;
}
在这个循环里Perl每次都创建一个新的$szName变量。换句话说,"my"是属于"见到my就新建"的变量。

3. local

其实这个定义都可以取消了。它是在my还没出现之前的一个权宜方案。比如说一个变量$i被定义成了全局变量,可是你又想暂时使用一个也叫$i的临时变量。
no strict 'vars';
$i = 9999;
{
local $i = 7777;
print "$i\n";
}
print "$i\n";
结果是7777, 9999。在出了local的作用域以后$i又回到了原来的值。在出现了my以后,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使用local了,请忘记掉它吧。

4. 最后一个话题,全局变量

当你只有一个pl文件时,很简单,把你的全局变量在文件头部定义成our就行。可能你会看到有些书上说要使用use vars qw( $szVersion $szToolName); 这样的方式来把 $szVersion和$szToolName定义成全局变量。注意了,use vars的用法是在my出现后,our出现之前的一个历史的盲肠。our的语法更自然,更易于理解,为什么不用our呢? --另外,在文件头把变量定义成my, 也是全局可用的,但是冒了风险,假如在某个函数里用my再定义一次,原来的值可就消失了。用our就不存在多次定义会导致丢值的状况。

当你在写一个有一个pl文件,N个pm文件的系统时该如何呢?事实上Perl里的变量和函数名都有一个系统级的名字。比如说你在某pm文件的头上定义了包名和全局变量
package bagua;
our $east = 'wood';
那么在任何地方,任何pm和pl文件里都可以使用$bagua::east来访问这个变量。$bagua::east就被称为系统级名字。这也能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perl包里面定义的同名全局变量间不会冲突,因为它们都被限制在包的名字空间下面了。

如果你是在pl里定义全局变量,而且该文件没有定义package名字怎么办?Perl会生成一个缺省的package,名字叫"main"。所以如果你的pl文件是这样
our $szVersion = '1.0.1";
那么在其它文件里就可以用$main::szVersion来访问,并不需要你定义package main.
最后,说一个邪门招式。你可以试一下定义任意一个含有::的变量
our $gColor::Blue = '0x0000FF';
这个变量就在任何地方可用,哪怕你从来没有定义过gColor这个package。这个是Perl的灵活性的体现,它看到这个就自动生成了gColor这个名字空间。当然,我不鼓励这种无厘头的用法。

网友:
这种文章不错。

网友:
perl里的my变量和c里的局部变量有个区别,就是子程序里能继续使用,结果就能做闭包,这个特性很神奇。

楼主:
仔细看了下好像有点问题,应该是

my和local都只在一个block里有效,出去就失效;
如果有与外界同名的变量,两者在block退出后都不影响外界同名变量;

区别  :  local的变量可以继续在这个block中调用的子程序中存在;my 不行

网友:
我一般都用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