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rto ignore pin 命令使用

楼主(2012-12-06):
各位大牛:
在设计中时钟信号不仅作为所有寄存器的时钟输入端还连接了其他逻辑电路,在CTS时,需要将某个逻辑门的pin 设置位 ignore pin,使Astro 不对其做时钟树。但不知道该命令语法。看文档上很多 都不详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到过该命令? 或者在菜单中能不能设置? 或不用该命令有没有其他办法?  (设计不可改动)

网友:
dbDefineIgnorePin (gegetEditCell) "CellName" '("Pin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getEditCell 不需要替换成 astro 中cell 的名字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 我发现每次在不设置ignore pin 时,astro 导出的网标在仿真时会出错,但与前端网标的形式验证的通过的。请问有没有可能是ignore pin 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