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原创] 二极管检波问题

楼主(2012-12-06):
仅仅用到一个二极管和RL滤波功能,完成了检波的作用,和理论有冲突呀……ADS求指教

楼主:
静待解决

网友:
似乎不需要那个后面的LPF吧

网友:
(1)二极管输入端要做匹配设计;
(2)并联C1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在R1应该只有直流分量,Vout和Vout1的差别就是滤波器的插损

网友(2013-01-16):
后面的LPF   用来做什么。

网友:
后面的LPF是为了净化二极管的谐波,及其他杂波。

网友(2013-02-26):
瞎说,你把滤波器放在检波前面,后面就不存在什么插损了,都已经转换为电压信号了,还有什么插损

网友(2013-06-15):
二极管之前应该做些匹配,最少得串联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