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做过I2C转SPI接口的啊?求助。。

楼主(2012-12-06):
如题,本人最近要做个I2C转SPI接口的设计,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求助啊,谢谢大家。。。

网友:
http://www.altera.com.cn/support/examples/max/exm-max.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这个里面的实例是反过来的。。。

网友(2013-08-27):
回复 楼主:

我也再找这种芯片,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
读懂两者的协议完成应该不难吧

网友:
两个都做过   但没有做过转接

网友(2014-03-17):
spi的数据格式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定的,I2C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一点。。。这种接口,效率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