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bad component subtype

楼主(2012-12-06):
LVS中提取的版图与电路图中的器件名称不一样,怎么修改电路中的model name使它跟版图一样呢?每次都改网表太麻烦了。是不是可以通过CDF修改呢?具体怎么弄~~求教啊~~

网友:
edit CDF窗口中simulation information栏,点击edit
弹出edit simulation information窗口,choose simulator选择auCdl,修改modelName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