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HPTC在电源变压器过温过流保护方面具优势

楼主(2012-12-06):
矽钢片与铜线绕制的变压器,属于线性变压器,有初次级绕组,多为降压变压器,这类变压器在工作中,常常会因次级短路、过电流而严重发热或烧毁,工程师在设计中常常采用温度保险丝或双金属温控器安装在变压器初级或次级做过温保护。温度保险丝是一次性的,一旦断了就要更换整个变压器;采用双金属温控器又发现次级短路后可以保护,但在不断电情况下,温度降低后双金属温控器又恢复,又再次接通故障电路产生更大的故障,而且发现有很多应用铝线或铜包铝线绕制的变压器,应用双金属温控器就不能达到保护目的,因铝线发热快,温控器感温慢了,反应也就慢了,往往是变压器已烧毁而温控器才动作,没有达到保护的目的。现在应用WHPTC自恢复保险丝串联于变压器的初级或次级,发现保护效果特别好、特别快,在不断电情况下是不会恢复的,仔细分析发现WHPTC可以应用于过电流和过温度的双重保护功能。WHPTC安装在线圈外面紧贴于线圈上是直接感应线圈的温度,双金属温控器是间接的,还需要套塑胶管,所以感温慢这是自然的,WHPTC自恢复保险丝在次级电流变大也会提前保护,再加上温度升高的直接感应,WHPTC自然就比双金属温控器动作快的多了,所以WHPTC在电源变压器过温过流保护方面具特别的优势。

网友: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