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叫一个FPGA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我在用FPGA验证自己写的代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综合完成过后,每次reset抓出来的波形都不一样,偶尔有可能抓到我想要的点。我使用的FPGA是Altera的Stratix 2,用signaltap功能抓波形,代码里面有使用别的公司设计的IP,这个IP是别人反向抄的,且验证不充分。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影响?请教高手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断电,断掉USB数据线等
重新上电,reset还不一致    找自己问题吧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网友:
1、时序约束的问题;
2、模块内时钟域同步问题;
3、。。。。。

网友:
着重看看系统的复位部分是如何处理的。
再就是需要调试部分的复位部分!

网友:
复位信号处理错误~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 同步与异步的问题,时序紊乱,一旦超频就出现你这情况,尝试调低频率

网友:
一般FPGA频率达到150M以上如果不做时序约束基本上是不稳定的,每次结果都不一样,而且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