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出过冲过大!如何合理解决?

楼主(2012-12-06):
此LDO为低功耗设计,负载电容3nf左右,相位裕度64deg,带宽500K左右,内部opam带宽9M左右,相位裕度80deg左右。现在发现瞬态特性比较差,在改变了上电时间的情况下,瞬态响应有明显改善。
      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减小过冲或者在总电源上电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延长LDO的电源上电时间呢?
      有相关paper更好,非常感谢!

网友:
怀疑是上电的时候pmos先通了,尝试让gate跟随vdd上升

网友:
运放有一边太快了,在快的一边的节点上加点小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如果要跟随Vdd,请问有没什么好的建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考虑过软启动,但是有个问题。如果用带比较器的软启动,那我还得再加个VREF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下,什么叫运放一边快了?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反馈太慢?

网友:
可參考下列3篇paper:

(1). 2009 TCAS-II :
A Compact Ramp-Based Soft-Start Circuit for Voltage Regulator

(2). 2010 ISCAS
A Current-Limiter-Based Soft-Start Scheme for Linear and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3). 2010 TCAS-II
A Compact Fully-Integrated Extremum-Selector-Based Soft-Start Circuit for Voltage Regulator

网友:
一者没有加软启动,再者相位裕度不好!然后在考虑你的时序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问句题外话,软启动不是一般用于浪涌电流么?

楼主:
已经处理好了!延长了启动时间,效果还不错!过冲能控制在3V左右

网友:
应该是带宽和软启动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14-11-20):
回复 楼主:

   你是采用什么结构什么方法解决的呢?也不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否分享这几篇呢?

网友(2015-02-25):
回复 楼主:

求具体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2015-08-18):
能否分享这几篇呢

网友(2015-10-29):
回复 网友D:

能否分享这几篇呢?谢谢啦

网友:
通过增加极点来控制超调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ldo的输入参考电压是直接接的理想电压值   你试试接基准输出 基准输出 也按相同方式上电  你就会发现怎么回事了

网友:
上电不是应该用vpwl吗 怎么直接用脉冲

网友(2016-11-24):
回复 楼主:

   你好,有没有想过就是在同样上电时间(如10ns)内,怎样降低过冲?,现在在做一个ldo,过冲超了指标

网友(2017-03-22):
Ka Nang, Alex LEUNG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

网友(2019-10-26):
引用 楼主:
已经处理好了!延长了启动时间,效果还不错!过冲能控制在3V左右

上电时间是根据系统给的。

网友(2020-09-18):
你这个低功耗加softstart没有用吧。

网友(2021-12-24):
只需要在误差放大区增加一个PMOS开关管即可实现软启动

网友(2023-08-22):
软启动电路是不是和过流保护起到的作用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