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仿真问题!

楼主(2012-12-06):
有个开关电容后仿真的问题希望各位大大解答:后仿真提取参数仿真时,设输出是输入的两倍,提取R+C+CC后仿参数时仿真结果不符合要求,波形既不满足两倍于输入,输出波形最高电平也不稳定。但提取C+CC后仿参数和R+C参数经仿真结果都较理想,满足要求的。我的问题是既然R+C和C+CC参数仿真都通过了,为什么提取的综合参数R+C+CC仿真结果不能满足要求呢?这是什么原因啊?万谢了!

楼主:
补充一点:运放是满足要求的

楼主:
晕+_+!,犯了个低级错误!高压的CMOS开关用了低压电压电平控制!自己设置的参数不对,此问题已解决,抱歉了!

网友:
自问自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能否解答下小弟的问题啊,我也在仿开关电容电路,噪声分析,帮忙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