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功能验证中读入svf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2-06):
在对DC综合优化产生的网表进行功能验证时,读入default.svf报出无法识别“guide_mark”的error。
     svf.txt中的格式如下:
         “guide_mark
                      -type{svfMarkTypeEnd}
                      -phase{svfMarkPhasePresto}”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求大牛解释

网友:
换最新f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边没有更新版本的FM,。若是基于现在这个版本,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根据你们的经验,能确定这类问题是版本过低所引起的? 还望大牛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
手动设置一些fm配置,或重新修改DC综合,避免产生你目前fm无法识别的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过重新综合,在FM中读svf,error依然存在。貌似这种方式行不通。
       在FM中手动设置是如何操作的?还望大牛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
svt。txt文档中注释掉guide,再跑,pass了,皆大欢喜,不过,可以自己去尝试设置debug的手段。。至于如何debug,得看你的电路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忽略svf的error,是可以继续往下跑的。在match后implementation designs 多出几个unmatched,具体分析后是可以ignored
。不过ignored后verify 工具一直无法给出结果。从上面来看,还是svf中opt的信息没有读取完整导致的吧?

网友:
如果是inconclusive,这个可波、抱一下log,看一下那个电引起的,然后看fm的推荐方法,人最后来设置DC,这样就可以差不多找到hard点,基本就可以放松compile,如果时序在这点不紧张的话。基本就可以pas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边找到一个低版本的DC工具,来进行重新综合后产生的svf,吃到FM中就没有error了。大致可以认为是版本的问题了。谢谢大侠这几天的帮助哈
        另外,有没有在FM如何debug的资料?还望大牛介绍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svf.txt是什么文件,怎么修改,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只有一个top.svf文件,而且还是二进制文件根本看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导入FM里面,验证工具会产生一个可读的svf.txt的。

网友:
svf.txt是什么文件,怎么修改,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只有一个top.svf文件,而且还是二进制文件根本看不了......
----是formality读入.svf后可以生产的.txt文件

网友:
    用基本选项综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综合时序很紧张的话,去掉某些综合优化选项时序会出问题啊。

网友(2014-08-27):
请问svf.txt的路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