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如何merge?

楼主(2012-12-06):
本人做模拟版图的,最近做一个项目要用SMIC的数字IP,不知道怎么把IP整合到整个版图中,哪位大侠稍微介绍一下IP merge的流程,要使用什么文件,要使用什么工具,大概怎么做,DRC、LVS大概怎么做,我也好心里有个概念,先谢谢了!

网友:
1.把数字的IP的GDS导入Virtuoso中。
  (1)在icfb 中 file->import->stream 填写input File 即是IP的GDS文件。Top cell 就是数字IP的名称。 Library填写一样的名称。 ASCii  需要一个tf文件,这个文件一般与drf文件放在一起,你去相应目录下找找。
(2)打开上面的option选项, Retain Reference Library (No Merge) 选中。 点击 ok 然后ok ,gds就导入进来了。
2. 查看对应的库,是否有layout信息
3. 如果有,就找整个版图中,shift+f,看看layout进入到整体版图中去了吗。
4.如果进去了,就可以按照你们的DRC做了。
5. LVS可能稍微麻烦点,需要该IP的spice module了。

网友:
很多工具可以merge啊,

laker, icfb, calibredrv, encoun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aihai8595。我现在没有IP的版图啊(有的话也只有一个框框),IP相当于只有一个黑盒子,具体的版图是看不到的,只有LEF等文件,我想知道的是包括这个LEF文件等等这些IP包里的文件怎么使用。或者说,我拿到这个IP黑盒子以后,需要做哪些事情,大概怎么做,才可以最终到SMIC去完成layout merg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框架就足够了,只要你确保IP以外的部分都没有问题就OK了。
PS:这些事情应该有人会指导你去做的吧?

网友:
那你是如何merge stdcell的? 方法一样, 没区别!

网友(2015-12-26):
谢谢,楼主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