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适用网络对讲无线传输 MP3 WAV 0GG VS1003 VS1063A-L VS1011E VS1005

楼主(2012-12-07):
我司是芬兰VLSI大陆区代理,代理VLSI系列解码芯片:VS1000/VS1103/VS1011/VS1003/VS1033/VS1053/VS1063/VS8053,VLSI专注于高品质的音频解码领域。此款产品用于互联网广播、互联网收音机、汽车音响、交通灯、便携式立体声、移动电话、语音提款机、电梯、电视机、婴儿监视器、音响设备、玩具等方面。

VS1003特点

能解码MPEG 1 和MPEG2 音频层III(CBR+VBR+ABR);WMA 4.0/4.1/7/8/9 5-384kbps 所有流文件;
WAV(PCM+IMA AD-PCM);产生MIDI/SP-MIDI 文件。
●对话筒输入或线路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IMA ADPCM编码
●支持MP3 和WAV 流
●高低音控制
●单时钟操作12..13MHz
●内部PLL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低功耗
●内含高性能片上立体声数模转换器,两声道间无相位差
●内含能驱动30 欧负载的耳机驱动器
●模拟,数字,I/O 单独供电
●为用户代码和数据准备的5.5KB片上RAM
●串行的控制,数据接口
●可被用作微处理器的从机
●特殊应用的SPI Flash引导
●供调试用途的UART接口
●新功能可以通过软件和4 GPIO 添加

vs1063ds(1).pdf

楼主:
一.低成本网络收音机方案

功能说明:
○ 8 Microchip单片机 PIC18F67J60作为主控,内置以太网控制器及物理层

支持OLED LCM128×64)显示单元

外置音频解码VS1011
-MPEG 1.0 & 2.0 audio layer III (CBR, VBR, ABR);
-Layers I & II optional;
-WAV (PCM + IMA ADPCM)等格式,可以通过更改解码器灵活支持更多的音频格式

低成本,简单化设计

网友:
有没有编码的

楼主:
您说的是那种格式  这几款芯片都是带编码的只是格式不同而已

楼主(2013-01-23):
1.1项目目的及产品概述:
本次armjishu.com 的STM32 嵌入式MP3 播放器开源项目的目的是让大家通过这个项目大家一起进步, 共同学习嵌入式相关知识,交流学习心得,体会项目过程中的困难与成功的喜悦。学习是目的,过程是重点。所以本次设计不采用MP3 专业芯片,而采用独立的功能模块搭建的方式。本次MP3 播放器至少支持WAV 和MP3 两种音乐文件的播放,使用软解码来实现,还要求支持SD 读写,支持通过ISP 方式来实现STM32 嵌入式MP3 播放器固件的下载与更新,支持USB 为系统供电。本次设计不添加LCD 显示屏。
1.2方案分析及简介:
本次设计关于处理器的选型我们考虑目前市场上较为常见的ARM7,ARM9,和Cortex-M3 内核的处理器,选择ARM9 来做有点大材小用是种浪费,而Cortex-M3 在性能上比ARM7 有很多优势,而且Cortex-M3内核系列控制器逐渐占据微控制市场主流而且价格便宜,所以选择以Cortex-M3 内核的处理器。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Cortex-M3 为德州仪器(TI) (该芯片原属Luminary Micro 公司,后被TI 收购)的LM3S 系列和意法半导体ST 的STM32。我们选择的芯片必须至少有一个SPI 接口来驱动SD 卡和一个I2S 驱动音频解码芯片,所以我们选择意法半导体ST 的STM32F103VET 芯片。
STM32 嵌入式MP3 播放器的系统架构如图表1 所示。图中CPU 读取SD 存储卡里的MP3 音乐文件后对MP3 数据做软解码,将解码后的数据通过I2S 总线传输至音频DAC 芯片做D/A 转换后送至耳机听筒。图右侧的SPI 总线由于控制音频DAC 芯片的参数实现音量控制等功能。图左侧的按键KEY 由于输入控制命令,如“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等。图左侧的LED 指示灯用于指示系统当前的状态。

楼主(2013-03-15):
车载MP3用VS1003做(支持SD卡,TF卡,U盘)__原创制作.pdf (714.68 KB , 下载次数: 1 )

楼主:
Cortex-M3 是ARM 公司为要求高性能(1.25 Dhrystone MIPS/MHz)、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
式应用专门设计的内核。STM32 系列产品得益于Cortex-M3 在架构上进行的多项改进,包括提升
性能的同时又提高了代码密度的Thumb-2 指令集和大幅度提高中断响应的紧耦合嵌套向量中断
控制器,所有新功能都同时具有业界最优的功耗水平。
本系统是基于Cortex-M3 内核的STM32 微控制器的mp3 播放器,在硬件方面主要有VS1053
硬件音频解码器和12864 点阵液晶屏,在软件方面主要有VS1053 的驱动,SD 卡工作在SPI 模式
下的读写驱动,FAT 文件系统的移植,12864 液晶的驱动,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ii 的移植以及嵌
入式图形管理器ucGUI 的移植。
整个设计过程包括电子系统的设计技术及调试技术,包括需求分析,原理图的绘制,pcb 板
的绘制,制版,器件采购,安装,焊接,硬件调试,软件模块编写,软件模块测试,系统整体测
试等整个开发调试过程。

基于STC12C5A60S2 VS1003的U盘音频播放器设计.pdf

楼主:
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与报站系统作为地铁列车必不可少的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可以使乘客准确地确定到站站点、缓解乏味的旅途,也可以轻松地获得各站点的换乘路线、乘车指南等有意义的信息。
 早期车载多媒体播放器多是传统的磁带收音机、CD播放器、DVD播放器等,磁带机的缺点是音质不好且由于传动机械的故障会出现卡带的现象,现基本已淘汰。车载CD播放器最近几年才应用于车载系统,在音质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只能读取CD光盘不能下载网络媒体,具有歌曲更换不便的缺点,同时缺少可视效果[1]。DVD是采用MPEG2标准压缩的全数字影音光盘,它的特点是音质高、画质高、容量大,但成本相对较高,同时也具有CD播放器媒体文件更换不便的缺点[2]。现阶段的车载媒体播放系统多采用嵌入式技术,如以三星S3C2440A处理器为核心的车载信息服务系统,可实现信息提示、导航定位、多媒体播放等功能[3]。其中媒体播放多基于嵌入式流媒体技术,如通过GStreamer和RTP/RTCP流媒体协议设计流媒体播放器[4]。但此方式对于列车这种单一源多接收端拓扑结构,其带宽占用高,易造成堵塞。
 现有公交报站系统仅是音频广播报站,地铁的报站提示是通过三色LED的颜色变化与音频广播来实现的,报站形式单一,且缺少换乘路线、乘车指南等信息的提示,同时与媒体播放系统相分离。例如通过在站台与列车上分别放置RF无线节点来实现自动报站。其系统使用射频与接收芯片CC1100、语音播放芯片VS1003和单片机控制,通过对每一个车站进行ID编码,利用身份识别技术实现自动报站功能[5]。此外,也有基于ZigBee技术的定位解决方案,通过放置无线节点组成ZigBee网络,根据射频接收信号强度指示计算出所需定位的位置[6],此方法对于实现报站功能成本过高。由于地铁运行于地下,乘客没有可参考的建筑物标识来判断即将到达的站点,因此其报站系统十分重要。而实现地铁的自动报站并非易事,它不能像地面公交系统那样通过GPS定位系统[7]来实现车辆的定位与报站。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开发了一种基于PXA270硬件平台与WinCE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车载媒体报站系统。此系统集媒体播放、站点信息播报与换乘信息提示于一体,媒体文件更换方便快捷。系统采用分布式布局,各车载播放终端通过软件升级后,完全可以作为车载广播中心使用,因此进一步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系统采用嵌入式技术,专用性强、特色功能易实现,如可根据站点的具体布局提示乘客换乘路线等。同时采用WinCE嵌入式操作系统,具有实时性好的特点。

基于STC89C52 VS1003的PXA270的分布式地铁车载系统开发.pdf

楼主(2013-04-15):
现在VLSI原厂又出来了一块新型号是VS1163A-L,跟VS1063A-L的区别在于是否有MP3编码器,VS1163A-L是在VS1063A-L的基础上去掉了MP3编码器,所以在成本上面降低了很多,需要了解的请联系!

网友(2014-05-12):
楼主,爱死你了,都是好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需要的都是可以跟我直接联系的哈

网友(2016-05-23):
回复 网友B:

   学习 啊 ,看看mp3时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