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不同工艺节点mos VTH的短沟道和反短沟道效应解释

楼主(2012-12-07):
最近看到有帖子讨论mos VTH的问题,我记得好几年前就在坛子里回帖子解释过这种现象,不过回帖找不到了
可能是大家对工艺和器件不太熟悉,对于不同工艺节点,表现出来VTH vs Length的现象时不同的
大家正常思维都是短沟道效应,length越短,Vth越小,这只是DIBL效应,针对比较老的工艺和器件结构是适用
但是从180nm开始,器件结构改变,大家也许听说过halo结构吧。自从有了halo结构,大家经典的SCE 效应思维就不适用了
由于工艺越先进,length越小,源漏穿通punch through越容易发生,大家都知道PN结耗尽层宽度与掺杂浓度有关,由于S/D必然是重掺杂,沟道浓度较低,沟道耗尽层也较宽,当S/D两边耗尽层相连,也就开始发生punch through现象,出现mos管无法关断。
halo结构就开始被普遍采用,阻挡源漏PN结的扩展,克服短沟道器件的punch through现象。
halo结构就是在MOS沟道中靠近源漏S/D PN junction的地方做两个与沟道同型的重掺杂,可以有效阻止耗尽层向沟道中扩散,从而阻断punch through 的发生。
接下来我们分析为什么halo结构会产生RSCE也就是反短沟道效应,length越小 Vth越大
大家都知道半导体工艺的按比例缩小规则,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提高沟道掺杂浓度,保持Vth不变,说明沟道浓度与Vth直接相关,当然Vth的公式也写得很明白,我就不用写出来了,我们是做电路的,对于器件和工艺只要定性的了解和知道原理和趋势即可。
由于halo结构是做与沟道同型的重掺杂,等效于提升沟道平均浓度,那么Vth自然会随之提升,当mosfet Length增加,沟道平均浓度下降,Vth也随之下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当然这时候穿通的SCE、DIBL效应也是存在的,我们看到的是两者综合的效应,有时候会出现Vth随L先增大后减小
画了个示意图,不过画的有点难看,凑合看吧,还有以下这个65nm工艺1.0V device 和2.5V device的 Vth随Length的变化趋势。对于不同工艺,通常会有所差别。

网友:
很不错,应该多点这样的贴

网友:
受益匪浅,能不能再深入讲一下pch25和其他管子不一样的原因?
另外请教,core器件halo是做在ldd下面,那么IO器件可能没有ldd,那么halo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case,2.5V device 是不做halo结构的

网友:
纯粹的科普贴,纯粹的贡献贴,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13-02-18):
必须顶上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支持无私奉献的精神!

楼主:
顶一下,有人说我言而无信

网友:
大神啊,科普了,我就说为什么最近用65nm工艺做的时候,仿起来和书上说的不一样

网友:
最近正受这个问题困扰,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为什么2.5V pMOS的Vt还上升尼,没有halo的话

网友:
回复 19# qiuqiu1986 nMOS,说错了

网友(2013-07-31):
好帖子,讲得很详细

网友:
赞你的贡献分享精神!!!

网友:
谢谢总结!受教了!

网友:
请教楼主:有的工艺没有halo结构也有RSCE,如何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2.5V的 没有halo结构,为啥也有RSCE呢?

网友(2014-01-18):
正在做65nm的芯片,刚好遇到这种问题。这下解决了

网友(2014-03-02):
回复 网友B:

    GOOGLE FIND

对于0.5um或者0.35um以下工艺来说,使用的RTA工艺,主要由楼主所说的注入引起;
对于0.5um以上,使用炉管工艺,主要由瞬态增强扩散引起。

yahoo 知識
隨著閘極通道長度(gate length)越變越短,短通道效應(short channel effect)就愈益明顯,短通道效應有許多現象,其中之一就是臨界電壓(Vth)變小,造成漏電增加,但是我們有時會發現 Vth 卻反其道而行,通道長度越短,Vth 卻有增加現象(以 NMOS 為例),當然如果再更短的話,可能 Vth 又有變小的趨勢,總而言之,在 NMOS 中,Vth 隨著通道長度變短而變大的現象就叫 reverse short channel effect,PMOS 的話則是 Vth 變小。

最常見的一個例子是,為了要減輕短通道效應,以 NMOS 為例,我們會在 N+  區域的角落打上 P-type 的 implant,叫做 pocket implant,當通道長度越短,源極汲極打的 pocket implant會越靠越近,無形中這種 p-type的 implant會重疊,好像另外一個 p-type通道一樣,通道的 p-type濃度升高了,自然 Vth 也提高了

MORE

965301009矽鍺 P 型通道電晶體於外加單軸應力下之溫度效應分析

論文
pages15

在元件尺寸微縮效益下的同時,金氧半場效電晶體將面臨到短通道效應

(Short channel effect),導致電晶體工作特性之退化。因此,本節中將對於

SiGe-Channel pMOSFETs 於尺寸微縮下進行分析。通道長度愈短,短通道效應就

愈明顯。短通道效應將造成臨界電壓下降 (V th roll-off)。再者,源極與汲極端的

空乏區容易重疊在一起,使得元件漏電流增加。為了減輕短通道效應所導致的臨

界電壓下降,目前最常使用抑制的方式為口袋式佈植(Pocket Implant)去提高基板

的摻雜濃度。以 PMOS 為例,會在源極/汲極區域側邊植入 N 型元素(:砷或銦)

以形成一高摻雜濃度佈植區,以防止源極與汲極端的空乏區重疊。然而,因為提

昇了基板中濃度,其元件的臨界電壓也因此提升,此為反短通道效應( Reverse

Short Channel Effect ;RSCE),如圖 2.7 所示。通道長度越是縮減,反短通道效應越明顯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

网友C(2014-07-04):
Halo Impalnt会导致NMOS的RSCE(reverse short channel effect),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注入Halo implant也可能会发生RSCE。实际上源漏区的重掺杂会带来大量被轰击产生的间隙原子缺陷,这些间隙Si原子会包裹PW本身的Boron原子一起扩散,扩散方向沿间隙原子缺陷的浓度梯度即从源漏向沟道区扩散,经过后续的热过程,被运送到沟道区的Boron原子重新被激活(位于Si晶格格点位置),则相当于提高了沟道浓度,则Vth升高。对长沟器件,Boron的横向扩散距离很短,基本不影响整个沟道内的原有掺杂,但对短沟器件,这些Boron相当于对几乎大部分沟道区重新掺杂,所以Vth会随Lch减小而提高。
对PMOS,RSCE出现在0.25um及以下节点,这是由于这些工艺中PMOS的Gate Poly掺杂是P型,而Boron在一些热过程中会穿过GOX进入沟道区,引起Vth下降,即所谓的Boron penetration。但短沟PMOS的源漏端依然存在大量间隙原子缺陷,这些缺陷从源漏区向沟道区和上方扩散,有利于阻止Boron的穿通,所以,有这些缺陷的区域,Boron原子不易串通,显然,间隙原子缺陷的扩散距离对长沟PMOS而言太少,几乎没有影响,大部分沟道区都会有Boron穿过GOX而至,而短沟PMOS,相当一部分沟道区分布有间隙原子缺陷并阻止了Boron扩散,所以Vth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网友(2015-03-15):
学习了,面试的时候老师问到过这个问题,当是只知道短沟道效应,Vth随沟长的减小而减小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5-11-05):
好贴,谢谢楼主的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2016-02-29):
楼主真心是牛啊

网友(2016-09-26):
良心帖,顶一个

网友(2016-12-12):
这个halo结构与LDD的区别

网友(2017-01-17):
写的非常好!

一般这种效应被称为反常短沟道效应(逆短沟效应)。

类似地,还有反常窄沟道效应。我们知道,在老工艺(LOCOS等)里,由于窄沟效应,当器件的W下降时,其阈值电压是上升的。但是在先进 工艺里,反而会出现阈值电压随W下降而下降的现象。
所以还是在接触新工艺时,自己先简单仿仿这些东西吧

网友(2017-06-08):
干货贴 黄金贴~~~

网友:
很赞,让我发现了新的知识,感谢

网友:
请问怎么看在某个工艺是否有用halo结构呢?
能从版图上看吗?

网友(2017-07-10):
学习了,LZ好人

网友(2018-11-02):
EE240B上提到了这个

网友(2019-04-17):
楼主讲的很好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os ... e_of_the_transistor
这是researchgate上的一个问答
第一个回答讲的也很好
DIBL和RSCE的综合效应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lo Impalnt会导致NMOS的RSCE(reverse short channel effect),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注入Halo impla ...

学到了!太棒了 感谢

网友:
对了 不止length方向会导致RSCE
Width方向也有WCE和RWCE
因此短沟道器件的VTH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
受益匪浅,已经收藏了

网友(2020-08-08):
很不错的,大家快来围观

网友(2020-11-21):
这篇帖子可以认为是“干货”

网友:
请问楼主 ,FDSOI22nm工艺有没有RSCE

网友(2021-01-08):
一下解答了好多疑问  非常感谢前辈

网友(2021-08-20):
非常棒!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疑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干货分享,另外有个疑问想歪楼请教。就是我现在主要用180nm的工艺,发现NMOS的失陪普遍比PMOS严重,我用过很多家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原因,好像有个书上提到过HALO的影响。确实我也见过有的工艺NMOS有HALO,PMOS没有的。请问跟HALO关系大吗?如果关系大,是不是NMOS,PMOS都有HALO的时候两个的失陪就差不多了呢?

网友:
thanks very much,  讲出了在极限短沟道情况下的具体VTH反而升高的原因

网友(2022-04-21):
感谢楼主,讲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2023-02-17):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网友(2023-08-29):
厉害,涨知识了

网友(2024-02-29):
对沟道长度的影响解释很清晰,楼主对Narrow-Width Effect也有了解吗,期待科普

网友:
还真是,仿真确实是这样,但是怎么看是不是用了halo结构呢

网友(2024-04-11):
讲解的很清楚,感谢分享。

网友:
经典,很切合现在遇到的现象。原来10年前就有答案了

网友(2024-07-28):
太牛了,非常清楚!感谢

网友(2025-04-29):
请问在实际工艺中,为什么只在NMOS中看到Vt先升后降的现象呢?PMOS中却是Vt随Lg的增大而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