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GND pad与core ring不连接

楼主(2012-12-07):
RTICC中做完PNS发现GND的PAD与电源环没有连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ICC中有单独的命令去连接PAD与电源环吗?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答解。

网友:
确认IO的derive PG正确定义?
然,Preroute->preroute Instance可以单独做
IO的PG连接

网友:
确认没有打routing blockage or route guide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