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否有人做过flyback的环路小信号的计算?电流输出型是在比较困惑啊~~

楼主(2012-12-07):
正在做一个恒流输出型flyback电路。
电路结构如下图所示
通过确定初级的峰值电流,副边再通过大的电容滤波,那么S端口输入的信号来自于辅助绕组(这里没有画出来),作用是表明变压器副边线圈放电完毕。这是一个工作在CrM(critical conduction mode)的flyback电路。可以看到,副边电压没有反馈信号控制。

对于这样一个电路的小心分析遇到了困惑,本身学艺不精吧,惭愧。
小信号建模参考的是TI的这份文档--Understanding_Buck-Boost_Power_Stages_in_Switchmode_Power_Supplies_slva059a,
funda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这本书上中也是这样提的模型,采用了其中的DCM模型

那么对于电流输出型来说
Gvd和Gvg只有一个极点和零点,但是如果只看输出电流对输入电压和占空比变化的函数,完全没有零极点可言,仅仅只是一个增益函数。

还有就是环路的构建,我个人的建模模型如下,因为电路没有电压环路

对于反馈环路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大的疑问,因为确实是通过控制原边线圈的峰值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因此里面Gip,pk这个函数有完全是一个常数增益表达式了,得到原边峰值电流再同Vref相比较就可以了~~后面就是将比较器的输出信号变为占空的增益的设定为1/(Vg*DT/Lm),然后得到了占空比。

其实整个的设计思路都是按照ISSCC 2012年的Off-the-line primary-side regulation LED lamp driver with single-stage PFC and TRIAC dimming using LED forward-voltage and duty-variation tracking control这篇文章来的。
貌似思路并不难,但是,flyback建模本身讲的就少。

这个方法,貌似只用到了电流环路,没有电压环。

有相关资料可以推荐么?最好是毕业论文这类的文章,不过很多毕业论文也没有提到flyback环路的计算?

网友:
俺最害怕这种开关线路的。一分析就头疼。
俺也学业不精。抱歉。帮你提高一下帖子的热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走错了, 这种就是简单的迟滞控制的方式,无非就是控制电感电流的峰值和谷值, 比较器控制峰值,由于是Critical discontinue mode,谷值就是0. 理论上没有稳定性的问题,小信号模型可有可无,知道电流控制精度的关键点就行了.

网友:
理论有点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的确是迟滞控制方式(Hysteresis conduction mode),同时也是BCM(Boundary Condcution Mode), 同时也是峰值电流控制。但是,非常令我困惑的就是,除了少数文献提到过环路的问题,几乎没有文章提到过环路的建模和带宽的选择(L6561这款芯片有关于环路的东西,不多,但是不错)。

因为要完成一个具有PFC功能的芯片,看来还是要从boost PFC开始学起。只可惜,进度太慢,毕业就难了……

仁兄,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建议和其他的指教?共同探讨探讨?建模任重道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Boost PFC的建模是个比较老的话题,仔细找下,有好多篇不错的相关paper

楼主:
    paper确实挺多的,就是很多说法都不一样。不过慢慢来吧,多谢指教了。
现在看到的paper里面(L6561讲解文档Control loop modeling of L6561-based TM PFC)对控制级的传递函数描述的比较详细,但是对于功率级中输入电压的小信号的传递函数则没有涉及,反倒然人有种非常模糊的感觉~……

网友(2016-08-19):
回复 楼主:
这方面的资料还真不多。

网友(2019-01-27):
很多说法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