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wave 电源谐振仿真

楼主(2012-12-07):
请问诸位大神:

该图片中各个参数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在做谐振模拟的时候,最大频率可以做到多少,而对应的最小频率有该怎么设置???
望各位大神能抽空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当考虑谐振波的相位时,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分解成为实部和虚部之和,Re就是指实部而Im就是指虚部。
k值怎么觉得很眼熟,看看软件帮助肯定是有说明的。
这种预设谐振频点的方式有点像特征值求解的模式,不确定SIwave具体怎么做的。实际的最大频率和最小频率应该由仿真的对象结构决定:可以先将范围设宽一点,然后再逐步缩小。
这种问题,软件帮助中应该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你做端口阻抗扫频分析更直观的,那样也便于加载去耦电容

网友(2013-01-09):
这个可够深奥的,楼主谢谢

网友:
有点儿难 ,不懂 。。。。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再说!多谢楼主

网友(2013-02-27):
一直没有明白SIWAVE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