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 里如何仿真带verilog-A的模块?

楼主(2012-12-07):
1.我有个电路,里面有个模块是用verilog-A写的,其他是正常的,用cadence如何仿真? 电路检查没错,可仿真的时候出现the netlist may be corrupt or may not be produced at all, 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2.能不能导出网表在hspice中仿真?

网友:
verilogA可以用spectre仿真啊

网友(2014-04-0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是新学习Cadence仿真用verilog-A编写的模块。。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说网编损坏或者没生成,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解决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一下如何仿真verilogA 模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新学,主要靠论坛和几个pdf,共享下。。 Verilog-A 用户手册.pdf (4.53 MB , 下载次数: 2312 ) Verilog-A_参考指导书.pdf (2.18 MB , 下载次数: 1740 ) Verilog-A-教程.pdf (276.41 KB , 下载次数: 1575 ) 请教这样一个结构的电路图该怎么表示呢,主要是受控电流源这里不知道怎么表示,知道的,求助啊。。

网友(2014-05-20):
spectre支持Verilog-a的symbol,之所以报错是你原电路中有错,检查一下各模块是否有问题,或者verilog-a代码

网友(2014-07-08):
受用,写一个

网友(2014-08-08):
随便逛逛又找到好东西了~~

网友(2014-09-09):
谢谢分享啊,找了好久,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再请教个问题,verilog-a模型怎么在Allegro里面用啊,跟IBIS一样么?

网友(2014-10-25):
可以直接仿真啊,你先确认你各个模块是否能仿真

网友(2015-01-15):
verilog和verilogA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5-05-08):
回复 楼主:

yes you can cdl out translat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Verilog文件怎么用spectre仿真?谢谢!

网友(2015-08-01):
如图,在ADE界面中,点击 setup -->design;

在弹出的窗口中,  选择Viewname为config,其他的仿真设置就跟以前一样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11-13):
谢谢,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2016-04-17):
先试试看啊

网友:
You could also use the AMS simulator together with verilog ams. that way, you can cosimulate digital with analog.

网友(2017-03-29):
回复 网友A:

   感谢分享!

网友(2018-07-21):
ADE -> setup -> environment -> switch view list 里添加veriloga 1532181343(1).jpg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eetop.cn_Verilog-A_参考指导书 里讲了schematic和veriloga仿真的方法,

还要再仔细研究一下,

谢谢啦

网友(2018-08-30):
导出网表在hspice中仿真

网友:
Maybe you should open and save your veriloga file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的schematic改了以后没有保存。

网友(2019-01-16):
有可能是你VerilogA写的是正确的,但是module的顺序不正确,可以把你的主module放到前面

网友(2019-04-22):
怎么就没人问过怎么创建用verilog-A来写的模块呢?

网友(2019-10-11):
层主知道怎么在Verilog-A模型中加入统计量参数吗?想跑模型的MonteCarlo

网友(2019-11-12):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9-12-24):
感谢 正需要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
留下脚印

网友(2020-06-24):
多谢7楼关于verilog-a的资料

网友(2020-12-08):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thanks

网友(2021-09-30):
感谢前辈分享的资料

网友(2022-03-02):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在学习

网友(2023-04-24):
谢谢分享!这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
感谢分享,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