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后,Control电压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如图,这是一个小数分频的PLL,在PLL锁定后,Vctrl的抖动怎么会那么大,是由于Fractional spur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问题,仔细debug
是verilogA model? function 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话  会在哪里出现问题,带宽还是分频器或者其他的?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是怎么做的,所以没有办法想电路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已经解决了,是带宽的问题

网友(2013-01-08):
回复 楼主:
带宽出问题vctrl为什么会抖动?求教

网友(2017-02-28):
Mark 一下,最近测试也出现这种波形,但是相位裕度及带宽都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相位裕度及带宽最后设置成多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