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哪些命令可以把不在chain里的scanFF替换成普通DFF

楼主(2012-12-07):
请问哪些命令可以把不在chain里的scanFF替换成普通DFF??

网友:
为什么要换呢?省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你说的是替换?就是本来是scan FF现在想换成非scan FF?
还是本来就是非scan FF,想不换成scan FF?
前者似乎不支持,后者可以使用set_scan_element false

网友(2014-03-14):
set_scan_element false 不好用的。我尝试过,很多都不行

网友:
scanFF不是比普通DFF面积大么?替换了不是面积就小了么?不替换会省面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