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一个电阻加上label来表示多个串联

楼主(2012-12-07):
怎么用一个电阻加上label来表示多个串联,同时还要在串联电阻之间引PIN出去,哪位高手能给个详细文档。

网友:
你就是想偷懒是吧,版图好像没有耶!

网友:
用label也行?可以试着改一下lvs文件选项.

网友:
lable用冒号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两端都是不同的要引出的PIN,那那个label怎么表示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两端都是不同的要引出的PIN,那那个label怎么表示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千个电阻啊,手都会复制废。

网友:
我可能知道你的意思了,用LVS的calibre 设置中,有connect by name 的选项。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没有明白你想问的问题,如果电路上有A,B两个电阻,他两串联,但你没有用金属层来接起来?所以想用label来表示连接?如果是这样子,那用label名+冒号或是在calibre里填上你想让相同名字表示连接的名字就行了.所以,两端不同自然的用不同的名字就行了.

网友:
   两端都是不同的pin,那这两个电阻还是串联的关系吗?

楼主(2013-05-28):
用label怎么表示总线?表示重复的单元,比如像素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