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fer比较:synopsys和marvell

楼主(2012-12-07):
请大神们给点建议:offer比较:
                                       1、synopsys CPU IP设计和验证
                                       2、marvell SOC 验证
谢谢!!!!!!!

网友:
建议,synopsys CPU IP设计和验证
担任核心工作,减小被替代的概率,是升值的保证。

网友:
Synopsys

BTW, SOC verification is really boring !

网友:
Synopsys吧,验证做久了会很枯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NB啊,拿到这么凶残的offer

楼主:
很好!!!!谢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