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放大器同向端与反向端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请问,这个放大器哪个是同相输入端哪个是反相输入端呢?仿相位裕度时,把Vin1作为同相输入端,结果相位从180度开始下降

网友A:
如果vin1降低,vin2升高,那么M1电流增加,M2电流减小,M1漏端电位升高,M2漏端电位降低,M7一路电流下降,M8电流上升趋势,M9栅电压升高,而M10漏电位下降,导致M12漏电位下降,导致Vout上升
所以,vin1是反向输入端,vin2是正向输入端
如果没有后面的输出反向供电级,输出与vin1同向,加上一个反相器,就与vin1反相了,不知道分析的对不?

网友:
VIN2  是正向端,VIN1是反相端,仿相位裕度不是可以接成buffer 形式从正向端输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这样分析下,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刚刚明白,我接的是反相输入端,所以,是应该有一个180度的相位裕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是这样子的

网友(2021-05-30):
引用 网友A:
如果vin1降低,vin2升高,那么M1电流增加,M2电流减小,M1漏端电位升高,M2漏端电位降低,M7一路电流下降,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