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虾帮忙看一下CIW窗口的这个error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07):
在terminal下从tab进入仿真跑corner的结果路径
输入awd &
在出现的CIW窗口输入 load "average_current",出现如下error
average_current是一个统计所有corner的结果的平均电流的脚本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什么环境变量没设置,所以不能用CIW窗口load该脚步?
要怎么弄?

网友:
OCEAN SCRIPT???
YOU CAN LOAD @ THIS SCRIPT 'S DIR
THEN EXECUTE IT

AS FOLLOW:

load "file_name"

file_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就是想按照如下步骤来提取仿真结果的:
load "average_current"
average_current
但是在我输入  load "average_current" 回车之后,就提示
*error* load:can't access file - "average_current"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