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位数值比较器的HSPICE网表问题

楼主(2012-12-08):
我做了一个数值比较器,但是他有一个错误,请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error** no definition for      0:vb1
  it was called by      0:va1  】

网友:
"va1"使用"vb1",但你的netlist並沒有"vb1"的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确定里面有加vb1的描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仿真出来是这样
而且最上面还有一个警告【  **warning** (c:\lib\180nm_bulk.l:71)  model pmos            device geometries will not be checked against the limits set bylmin, lmax, wmin and wmax. To enable this check, add a period(.)to the model name(i.e. enable model selector).】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我做的是四位数值比较器,最后给八个输入加波形的语句这么写对吗
va3 a3 0 pulse supply 0 0 1.8n 1n 1n 2n 10n
vb3 b3 0 pulse 0 supply 0 0n 1n 1n 2n 20n
va2 a2 0 pulse 0 supply 0 1.8n 1n 1n 2n 10n
vb2 b2 0 pulse 0 supply 0 0n 1n 1n 2n 20n
va1 a1 0 pulse supply 0 0 1.8n 1n 1n 2n 10n
vb1 b1 0 pulse supply 0 0 0n 1n 1n 2n 20n
va0 a0 0 pulse supply 0 0 1.8n 1n 1n 2n 10n
vb0 b0 0 pulse supply 0 0 0n 1n 1n 2n 20n
最后应该做什么扫描?

网友:
那個warning沒關系.
語法不對,pulse後應只有7個參數,你用8個.
"va1","vb1"是source name也是node name,與其相關的netlist須貼出!

网友(2013-04-12):
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
warning没问题,我几乎每次都出现,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