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时没有dc,ac等仿真的选项,只有tran。。。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12-08):
操作时窗口如图

操作时窗口如图
新安装了单机版的cadence,画完原理图仿真时,analyses-choose里面只有tran的仿真,正常的dc,ac,sdb等好多其他的仿真选项都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哪里设置出了错,请大神指教~~~

网友: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1,软件包的问题.解决:换个软件包试试.
2,安装问题.解决:论坛上有安装教程,请参考.

网友:
这个……很明显lz用的仿真器不是specture啊,没有那些也很正常吧?

网友:
LZ用的是hspice仿真器,所以只有这些选项
       在setup里面改一下simulator的配置,换成spectre或者ultrasim都可以

网友:
截图上面好像显示仿真器是ultrasim啦, 是不是MMSIM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2021-12-31):
确实是仿真器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