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带滤波器用多相实现

楼主(2012-12-08):
请教各位大虾,想用源代码设计一个半带滤波器内插滤波器,用多相的方式实现,每相处理的系数个数为内插倍数N的1/N,而半带滤波器中系数的个数为级数,内插倍数为偶数,这样1/N就不是一个整数,要怎么办?

网友:
半带滤波器的中间那个系数是常数,一般为0.5,可以不用做乘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也有想过补零,但不知道补零会不会改变滤波器的特性,比如频响特性,相位特性,零极点等

网友:
补零后在做一下 freqz
看看 频率 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