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O

楼主(2012-12-08):
有没有vhdl编写的GPIO模块啊,求思路!

网友:
具体实现什么功能,什么要求,VHDL不会,只会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贴上代码瞻仰瞻仰

网友:
恕本人见识浅薄,GPIO不是MUX输出端口么?通过写GPIO寄存器实现接口的切换和传输功能?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用的ip核,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是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