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源做负载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2-12-08):
下图是普通的cascode用电流源做负载的放大器,可是当偏置点确定后,手算得到的器件尺寸不能使器件很好的匹配,必须依赖仿真器,但是输出对尺寸的灵敏度很大,那么仿真器模型若与实际器件有差异,那么得到的实际电路就会有问题。
有没有什么方法和措施可以很好的解决匹配问题,一般每条支路存在两个共栅极的管子就会存在这个问题,最好有办法直接估算出尺寸大小,并且用仿真器验证一次通过;或者使器件对尺寸的灵敏度降低(增益应该会降),这样就能保证不会在实际中出现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描述的问题在哪?
应该没有这类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在说什么

网友:
add one bias current

网友:
LZ是指输出的静态工作点不稳定?用电流源作负载一般要加共模反馈环路的

网友:
如果是输出电压不稳定,那是要靠外部电路(反馈)来确定的。

网友:
其实说白了,你就是想表达opamp开环时候,输出dc不在VDD/2或者正常工作点附近
看样子你受拉闸维的毒害很深哦,呵呵,还在使用电压bias
(1)由于是opamp是高阻输出且gain非常大,在open loop情况下,input有微小的不同都将使输出偏离,
        所以opamp都是闭环应用,开环为比较器
(2)bias电压不要使用电压,需要使用current mirror 产生,本质是电流的复制,电压是随PVT变化的
(3)systematic error,由于电流复制产生的系统误差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VB1做个反馈来确定输出端直流点,比如用一个运放输出产生Vb1,运放输入一端用电路输出,另一端用一个参考电压。不知是否会有帮助?

网友:
把偏置电路给出来以及偏置电路的设计思想,才方便大家帮忙分析吧   是用低压cascode结构来偏置?